请教:24位AD转换数据不稳跳变大

楼主(2011-03-02):
我用的是24位AD,输出结果跳变在大约80个数范围,不知怎样才能使其稳定?
采用什么滤波方法才能使其变化减到最小?

网友A:
这么牛XX的ADC?24位才跳80多?
楼主的采样频率是多少?
ADC才回来的数有没有处理?是直接就用的全部的24位还是?
一般来讲,ADC的最后几位都是一直在跳的,稳定不下来的,采样频率越快,跳动越大。
楼主可以取24位的前20位或者16位,当然如果取前12位或者更低位数的话你看到的输出结果就很稳定了(当然这样的话精度就差了,不跳则已,一跳就跳进百丈深渊了),另外的话还需要配合采样率来选择综合考虑。
还有的话你ADC前端的滤波不知道做的怎么样,输入信号源的稳定性也是影响输出结果的一个因素。
软件滤波的话有很多,可以上网一搜`一大把。

网友B:
不知怎样才能使其稳定。1先自捡输人短路时?2加标准信源?本底浮动大是工作状态差?测试伏动是正常现相。、过大要排除干扰源,屏蔽?

网友C:
如果24位全部用上,没有经过其它处理,才跳80多,确实够好了.

网友D(2011-05-16):
24位ADC 当VREF=2.5V时 一个分辨度的电压=2.5/256/256/256=0.15微伏,
想要采集到24位精度,首先要挑战0.15微伏的系统噪声电压。可以说系统能做到的噪声水平,就是你能做的硬件采集精度的原始水平。也是实现最终精度的一个重要依据。当然软件也能提高一点,但是辅助性的。洛奇特电子 rocket08@sohu.com

网友E:
这里的东东都很好,很有价值

网友F:
什么滤波方法

网友G:
5楼说的对,首先计算、测试你AD以前的电路噪声是多少(包括滤波部分)?这是根。然后,考虑屏蔽,接地等干扰。还需要考虑你的采样频率。

网友H:
受教了

好好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