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602显示问题

楼主(2011-03-02):
我用面包板按照开发板的一个例子搭建了一个LCD1602的显示模块,连接和程序都与开发板提供的例子一样,但是为什么开发板可以正常显示,而我用面包板搭建的却只是亮了,没有任何显示。代码也烧写到芯片中了(因为我把芯片取下放在开发板上可以正常工作),这是什么情况啊? 我用万用表检查了连接问题,外围的连接都没有问题,现在就是没有示波器,也无法检测晶振是否起振了,请问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谢谢指点!

网友A:
先接个LED看是不是晶振没起
在看看lcd1602的联线  特别是1602是需要调背光的

网友B:
调背光试一试

网友C:
确定芯片已经工作
确定外围一致
调节对比度

楼主:
接了LED做试验,不亮

网友D:
晶振没起振。单片机没工作,硬件的问题。

网友E:
板上的连接错了?

网友F:
最大的可能是连错了吧,让别人帮你检测一下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