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6229电机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3个out端的输出电流是多少?怎么分析?

网友A(2011-03-04):
没有负载,无法知道三个输出端输出电流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要根据这个电路图选直流无刷电机,应该选额定电压是多大的电机?还有接VREF那端的电路我看不懂它是什么作用,请教老师

网友A:
3楼:
此表中各项均不得超出,尤其是画线那两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先谢谢老师,其次老师你能不能帮我分下下接VREF端的那个运放电路,我看不太懂,麻烦老师了

网友A:
5楼:
看不大懂这部分电路。
从元件数值看,运放直流增益达200多倍,其输入为8脚的漏极开路输出。无论8脚输出为何,运放输出均将正或负向饱和。所以运放在此仅有反相和二阶滤波作用。但这样的功能,一支三极管已经够了,不知道为何要用运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老师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