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控制芯片AD7843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1-03-02):
最近在用一个触摸液晶屏,触摸屏控制芯片是AD7843,程序中一些地方不是太懂,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多谢。
WriteCharTo7843(unsigned char num) //SPI写数据
{
unsigned int z;
unsigned char count=0;
DCLK=0;
for(count=0;count<8;count++)
{
num<<=1;
  DIN=CY;
  DCLK=0;for(z=0;z<50;z++) _nop_();//上升沿有效
  DCLK=1;for(z=0;z<50;z++) _nop_();
}
}
其中的DIN=CY中的CY是什么意思?DIN是AD7843的数据输入口。

网友A:
溢出标志位吧

网友B:
楼上正解。

Keil C51的溢出标志位。

楼主:
已经解决了 DIN=CY;//移位,把一个8位的数,每次从最高位移出去一位。就是右移一位,然后发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