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P12定时器 定时问题

楼主(2011-03-02):
用66P12的定时器怎样定时1s  怎么计算啊   定时器工作模式寄存器 和计数寄存器需要怎样设置?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发个69P55的电子钟实例给你,参考里面的定时设置。
     只要注意几个问题就可以了:
     1.了解自己的Tosc
     2.设置好定时器工作模式寄存器,选择合适的分频比
     3.定时计时是向上计时,当计时到FFH,下一个系统时钟定时溢出,FFH -> 00H,此时发生定时中断(假如有设置定时中断)。
     4.设置定时计数值时,先设置低位,后设置高位
     5.开启定时中断前,要记得清除中断溢出标志。

楼主:
谢谢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