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邦51系列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11-03-02):
一直使用华邦W77E58/516系列, 但最近有点不踏实了。
(1) 查遍华邦的官方网站, 发现好像已经没有任何关于8位单片机的任何资料和信息了,不知是不是停产了? 但市面上货源还是挺充足的。

(2)W77系列的产品命名真是够乱的, 有L, 有A, 后缀有-40, 有-25. 能查到的PDF也根本没有解释, 一直以为-25后缀只能跑25M, 但实际跑40M也没发现有问题? 问经销商也说不清触。

(3)为啥我买的W77E516系列用通用编程器烧录时写坏的太多了, 近乎1/3? 不知咋搞的, 写W77E58就没事?

那位大侠对华邦产品熟悉些, 给点建议, 不胜感谢。。。

网友A:
华邦重点重点推荐M0了,不过应该还在生产的

网友B:
华邦逻辑产品业务已经交给芯唐经营了,在华邦网站上当然没有8BIT的资料呢。M0也是芯唐在经营。事实上现在只有华邦品牌的FLASH,没有华邦品牌的单片机了。

楼主:
华邦逻辑产品业务已经交给芯唐经营了,在华邦网站上当然没有8BIT的资料呢。M0也是芯唐在经营。事实上现在只有华邦品牌的FLASH,没有华邦品牌的单片机了。 ...
引用 网友B:

额, 多谢, 我去搜搜芯唐的网站。。。:handshake

网友C:
只是一些命名的规则而已
代理商这个问题应该不难的,你邮箱多少?我给相关资料你,我邮箱xu@victor-ic.cn

网友C:
近乎1/3坏率太高了,一般原装货正常使用应该不会

楼主:
只是一些命名的规则而已
代理商这个问题应该不难的,你邮箱多少?我给相关资料你,我邮箱xu@victor-ic.cn
引用 网友C:

多谢, 我邮箱:enc2000@126.com

:handshake

网友D:
我一直在用W77e516A40DL,虽说现在的性价比不高,但是构架已定只好继续了。
烧坏片子的事情,应该是你的编程器的问题。我从不用仿真器,都是直接烧录,也没有出现过烧坏芯片的情况。
建议你换个编程器试试,找个好些的,别用太次的。

楼主:
近乎1/3坏率太高了,一般原装货正常使用应该不会
引用 网友C:

这是蒸的, 一写片子就冒汗, 准备换个编程器再试试。。。:funk:

楼主:
我一直在用W77e516A40DL,虽说现在的性价比不高,但是构架已定只好继续了。
烧坏片子的事情,应该是你的编程器的问题。我从不用仿真器,都是直接烧录,也没有出现过烧坏芯片的情况。
建议你换个编程器试试,找个好些 ...
引用 网友D:

是啊, 主要是产品已定型, 不想改了, 就怕芯片突然停产, 措手不及, 已经让华邦玩过一次了。

网友A:
LZ居然不知道华邦的MCU已经更名芯唐了
我一般还是直接认为 芯唐 = 华邦

楼主:
LZ居然不知道华邦的MCU已经更名芯唐了
我一般还是直接认为 芯唐 = 华邦
引用 网友A:

真的不知, 以前一直用华邦的W77e58系列, 好几年了, 现在要扩存, 想换516系列。

不过那个芯唐居然没有官网? 就是个代工的?

网友E:
我现在用W78E516D

网友F:
参观参观

网友G:
华邦已经更名为芯唐,77E系列是旧款型号,尾缀标示的速率指标是按最劣化条件标注的,并留有余量,这才是负责任的做法。写芯片写坏说明编程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