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wg22号线能过多大的电流啊?

楼主(2011-03-02):
我在网上查了个资料,上面说限制在1.2A,我用可调电源做实验,通了3A的电流,过了一阵子,没啥温度啊?我看资料上说电流限制在于外皮的耐温,如果没温度,那就应该可以罗?有权威资料无?

楼主:
我们的产品要出口的,如果载流量太大,超过安规标准,是不是就认证通不过?虽然在“正常”环境下可以使用。

网友A:
这个东西要考虑环境温度,还要考虑极限情况下问题。有资料还是照资料来好了,你出口产品万一不合格就麻烦了,再说老外规范要比我们严格。

楼主:
问题是不知道啥资料啊?谁能给个么?网上下的说法太多,两个表就不知道几点了。:'(

网友B:
导线允许通过的电流(载流量)决定于温升,而温升与散热条件关系极大。裸露于空气中和密绕在变压器中,散热条件相差不是几倍的问题。
AWG22号线,截面积为0.5056mm^2,绕在变压器中,大约可以通过1.5~3A电流(仍然要看散热条件),裸露在空气中,10A也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C(点评):
如果是22AWG硅胶线呢,硅胶线是不是更软,更耐高温?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硅胶线相比漆包线,确实更耐高温。但硅胶线能够承受多大电流,也要看散热条件。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哦,明白了。感谢前辈指点,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