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鼠标的朋友请进

楼主(2011-03-02):
鼠标内部的光电DSP处理芯片?

网友A:
一个二十块的鼠标里也有DSP芯片啊!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B:
不烧写固件程序,PC端怎么驱动鼠标

楼主:
那这个固定程序应该是在芯片出厂时厂家就烧写了

网友C:
专用芯片是已经包含代码的。

网友D:
有些是要的,有些不用。如现在用的多的原相3509,3512;安华高A2700都不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E:
一个二十块的鼠标里也有DSP芯片啊!是不是弄错了?
引用 网友A:

没有弄错,那确实是个DSP,只不过是ASIC形式罢了

网友E:
鼠标内部的光电DSP处理芯片,工厂生产时需要烧写程序吗?
引用 楼主:

ASIC芯片,芯片厂已经把它固化成了标准通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