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单片机波特率设置问题

楼主(2011-03-02):
大家好:

本人STM8S单片机刚刚开始用,在使用UART通讯功能的时候遇到了困难。想要实现的功能是和PC端的串口调试软件通讯,波特率2400.使用中断输入,然后马上把接收到的数据发回去(最简单的测试那种)。但是貌似波特率设置始终不正确。fmaster用示波器测量过是16Mhz。请看代码:
#include "stm8s105c_s.h"

void UART2_Init(void)
{
CLK_ECKR = 0x00;
CLK_CKDIVR = 0x03;
CLK_CCOR = 0x19;
  UART2_CR2 = 0;           // 禁止UART发送和接收
  UART2_CR1 = 0x00;           // b5 = 0,允许UART
                             // b2 = 0,禁止校验

  UART2_CR3 = 0;           // b5,b4 = 00,1个停止位

  UART2_BRR2 = 0x1B;
  UART2_BRR1 = 0xA0;

  UART2_CR2 = 0x2C;               // b3 = 1,允许发送
                                    // b2 = 1,允许接收
                                    // b5 = 1,允许产生接收中断
}

// 函数功能:从UART3发送一个字符
// 输入参数:ch -- 要发送的字符
// 输出参数:无
// 返 回 值:无
// 备    注:无
void UART2_SendChar(unsigned char ch)
{
  while((UART2_SR & 0x80) == 0x00);  // 若发送寄存器不空,则等待
  UART2_DR = ch;                     // 将要发送的字符送到数据寄存器
}

main()
{
  // 首先初始化UART3
  UART2_Init();
  _asm("rim");                // 允许CPU全局中断

  while(1)                    // 进入无限循环
  {
  }
}
@far @interrupt void UART2_Recv_IRQHandler (void)
{
  unsigned char ch;

  ch = UART2_DR;          // 读入接收到的字符
  UART2_SendChar(ch);       // 将字符发送出去
}

接收和发送都没有问题,但是PC端显示的数据不正确。PC端的波特率,停止位,数据位都和程序设置是一致的,没有问题。请大家帮我看一下哪里可能有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A(2014-04-20):
没看出来

网友B(2014-05-22):
主函数没有发送数据?

网友C:
亲爱的朋友,请你在发送完成后等待一段时间再发送!
void UART2_SendChar(unsigned char ch)
{
  while((UART2_SR & 0x80) == 0x00);  // 若发送寄存器不空,则等待
  UART2_DR = ch;                     // 将要发送的字符送到数据寄存器
  delay_ms(50);
}
或者检测TC标志是否为1,表示发送完成!

网友D(2015-06-23):
程序中怎么没有IO口初始化

网友E:
坐等 大神回复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