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下载的疑问

楼主(2011-03-02):
一般的单片机串口下载助手之类的软件,是仅仅指通过RS232下载,对RS485接口来说不能用吗?
   比如aduc842的SWD工具

网友A:
一般是不能用的

网友B(2011-04-11):
要用485的也必须要有转换接口吧,早晚还是得转换为232的!

网友C:
芯片管脚上是ttl的,电脑那侧通常是串口(RS232)或者是US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