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在线更新FPGA配置芯片内容的方法

楼主(2011-03-02):
由于应用特殊,板上有2个FPGA一个A和一个B。都是xilinx的V5。现在有一个特殊要求:用户希望能在应用程序中来更换B的功能。比如用户发送一个指令(该指令包含B的新配置文件)给A后,A能够把B的配置芯片内容更换掉。同时B的RAM的配置内容也更新。这样就实现了B的功能更新。同时下次启动后,B也是新功能。计划采用的配置芯片XCF32PFS48。

网友A:
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B:
这不就是重配置吗?Xilin网站上有详细的资料,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部分重配置太麻烦了,像你这样的,去看一下 XAPP058,用JTAG更新FPGA和PROM,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是芯片配置内容全更换的话,应该用不着PR.直接对PROM操作更简单些,建议可以A用控制JTAG的方式对B的PROM进行重配置.然后对B来一次RESET.

网友E:
原来如此啊

楼主:
昨天想到一个方法:B设置成用SPI存储器配置模式。同时把SPI接口的线连接到A,还有B的program连接到A。要更新B的时候,让A让program变低。然后A配合PC烧写SPI存储器。烧写结束后,让program变高。同时A与SPI连接的线设置成高组态。
   其实和7楼的想法一致。只是采用了SPI接口,不用JTAG接口。这样就避免了琢磨JTAG协议。还有一个问题不确定:当program低电平的时候,FPGA的SPI配置引脚是否是高组态啊。如果不是的话,还有点麻烦了。哪位清楚,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C:
FPGA自己就能去写自己的Flash,不用其它芯片帮忙
你看一下XAPP1020

网友F:
抓紧时间时间学习。

网友C:
你用普通的SPI Flash作为配置存储器,然后用XAPP1020,就可以使用FPGA直接写Flash了

网友G(2011-04-02):
楼主的A是专门做配置管理的吧。我曾经做过这类东西,用A在不中断B的情况下配置B。你这个教简单,只要暗轴B核prom的操作时序动作就行了,说到底就是一个程序注入。

网友H:
你能不能用个外部MCU?这样连接电脑,BIT文件在PC中,然后传下来。缺点是要有PC参与,还有事你产权保护要处理下

网友C:
你这个用动态重配置就麻烦了,还是整个重新配一遍比较方便

网友I:
动态重配置就麻烦了,还是整个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