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管理

楼主(2011-03-02):
手持设备的电源管理部分;大家帮我看看这样做对不对呢 。 RL相当于负载。

网友A:
请问楼主你这样做成功了没?我最近也要用到锂电池充电管理的芯片

网友B:
LZ是按数据手册设计的吧,看上去还行。0.4ohm下面的结点要加的。我不崇洋,但国产芯片是不怎么样

网友C:
单节小电流可以,大电流或多节还是用别的吧

楼主:
啊?我这个是免费赠的,大家这么说的我好没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