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函数里重新使能全局中断

楼主(2011-03-02):
psoc1,可以中断函数里重新使能全局中断吗

网友A:
你要干嘛?

楼主:
允许其他的中断能够响应

网友B:
用中断嵌套

楼主:
我试了,一个中断执行的时候还能够响应其他的中断,因为另一个中断发生的频率比较低但是优先级要高。

楼主:
我在中断里使能了全局中断,但是程序出现了崩溃。我是想在最高优先级中断里能响应优先级不高的中断。

网友C:
7# pangb 这个不可以

网友D:
可以 但需注意重入性问题

网友E:
在PSoC里IO中断具有比PWM和SAR8更高的优先级, 但是PSoC不支持中断嵌套,所以在需要中断嵌套时,要
Disable all the low priority interrupts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Service the interrupt

Re-enable the low priority interrupts
Exit the ISR

网友F:
在Disable all the low priority interrupts 时,也要清除已有的中断请求. 在IO中断被响应时要做好现场保护,在退出时做好现场恢复

网友E:
在程序每次中断退出时可以观察堆栈和指针是否有异常,是否有堆栈碰到天花板的情况.

楼主:
众说纷纭啊,先结贴了,自己缕一缕

网友C(2011-04-04):
有结果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