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电相减器的推导

楼主(2011-03-02):
问题如下:这个电路的U0推导一般用叠加定理 这个没问题~但是还可以把U1 U2 U0和接地端同时减去一个电压值 这里是U1 如图中的右边电路(左边为原电路) 也可以解出U0
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原理 求大虾帮助~(初来乍到 就没用分了 抱歉~)

抱歉 图中输入端的极性弄反了

网友A:
右图根本不能工作。
右图是正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端极性弄反了 抱歉~

网友A:
右图两输入端对调,仍然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本是上正下负 现在改为下正上负还不对么?

网友B:
这是线性系统运用叠加原理的基本条件。这个只是一个数学变换,没有什么电路原理。这么说别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