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能无线送电?~~~

楼主(2011-03-02):
今天看了一篇**,“非接触式电动车充电方式解析”http://www.21ic.com/app/auto/201103/77716.htm 充电也可以用无线??!!
突然想有没有哪天咱们的电力线也可以用无线传输?呵呵~~

网友A:
巨大的电磁场啊

网友B:
有,但还不实用,特别是大功耗的
不是已经有手机无线充电标准了吗

网友C:
老话题了~

网友D:
你是在说无线电么···

网友E:
可以,但效率和安全是个问题。

网友F:
变压器也是无线送电,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E:
变压器也是无线送电,不知道对不对。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依靠铁氧体做介质,无线依靠空气作介质,效率不可同日而语,辐射也不可同日而语。

网友:
电能传输需要介质,在现有条件下,空气肯定不是最合适的

网友G:
电能传输需要介质,在现有条件下,空气肯定不是最合适的
引用 网友H:

不是空气不合适,而是在工频条件下,利用“空气”要达到有效耦合或传播所需要的器件尺寸大得吓人。如果是微波的话,问题一点都没有(参见微波炉),问题是其频率太高。

网友I:
理论上有办法,但缺乏实际应用的条件和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