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查变压器参数?

楼主(2011-03-02):
请教版内高手,手上有个小型变压器,我怎么查它的初级绕组 次级绕组以及线径大小?

网友A:
工频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中的变压器?

楼主:
开关电源中的变压器
因为不是这个行业的,搜索图片看类似于EE16 EE25骨架

看上去有初级绕组 次级绕组还有辅助电源之类的

网友A:
3楼:
先用万用表电阻档把各引脚联接情况分清楚,看看是单绕组还是有抽头。
然后量量各绕组的电感量,这可以用电感电容表测量。由电感量可以估计磁心是否有气隙,但并不是很准确。
线径一般从引脚焊接处可以看出来。
至于各绕组是干什么用的,那需要综合分析,而且需要相当的经验,而且要结合实际电路才可以分析准确。

楼主:
谢谢 版内果然有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