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C++中的this指针

楼主(2011-03-02):
C++, ST, TE, TEST, TI
有下面的一个简单的类:
class CNullPointCall
{
public:

static
void Test1();

void Test2();

void Test3(int iTest);

void Test4();

private:

static
int m_iStatic;

int m_iTest;
};

int CNullPointCall::m_iStatic =
0;

void CNullPointCall::Test1()
{
    cout
<< m_iStatic << endl;
}

void CNullPointCall::Test2()
{
    cout
<<
"Very Cool!"
<< endl;
}

void CNullPointCall::Test3(int iTest)
{
    cout
<< iTest << endl;
}

void CNullPointCall::Test4()
{
    cout
<< m_iTest << endl;
}

    那么下面的代码都正确吗?都会输出什么?
CNullPointCall *pNull = NULL; // 没错,就是给指针赋值为空
pNull->Test1(); // call 1
pNull->Test2(); // call 2
pNull->Test3(13); // call 3
pNull->Test4(); // call 4

    你肯定会很奇怪我为什么这么问。一个值为NULL的指针怎么可以用来调用类的成员函数呢?!可是实事却很让人吃惊:除了call 4那行代码以外,其余3个类成员函数的调用都是成功的,都能正确的输出结果,而且包含这3行代码的程序能非常好的运行。
    经过细心的比较就可以发现,call 4那行代码跟其他3行代码的本质区别:类CNullPointCall的成员函数中用到了this指针。
    对于类成员函数而言,并不是一个对象对应一个单独的成员函数体,而是此类的所有对象共用这个成员函数体。 当程序被编译之后,此成员函数地址即已确定。而成员函数之所以能把属于此类的各个对象的数据区别开, 就是靠这个this指针。函数体内所有对类数据成员的访问, 都会被转化为this->数据成员的方式。
    而一个对象的this指针并不是对象本身的一部分,不会影响sizeof(“对象”)的结果。this作用域是在类内部,当在类的非静态成员函数中访问类的非静态成员的时候,编译器会自动将对象本身的地址作为一个隐含参数传递给函数。也就是说,即使你没有写上this指针,编译器在编译的时候也是加上this的,它作为非静态成员函数的隐含形参,对各成员的访问均通过this进行。
    对于上面的例子来说,this的值也就是pNull的值。也就是说this的值为NULL。而Test1()是静态函数,编译器不会给它传递this指针,所以call 1那行代码可以正确调用(这里相当于CNullPointCall::Test1());对于Test2()和Test3()两个成员函数,虽然编译器会给这两个函数传递this指针,但是它们并没有通过this指针来访问类的成员变量,因此call 2和call 3两行代码可以正确调用;而对于成员函数Test4()要访问类的成员变量,因此要使用this指针,这个时候发现this指针的值为NULL,就会造成程序的崩溃。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编译器把Test4()转换成如下的形式:
void CNullPointCall::Test4(CNullPointCall *this)
{
    cout
<<
this->m_iTest << endl;
}

    而把call 4那行代码转换成了下面的形式:
CNullPointCall::Test4(pNull);

    所以会在通过this指针访问m_iTest的时候造成程序的崩溃。
    下面通过查看上面代码用VC 2005编译后的汇编代码来详细解释一下神奇的this指针。
    上面的C++代码编译生成的汇编代码是下面的形式:
    CNullPointCall *pNull = NULL;
0041171E  mov         dword ptr [pNull],
    pNull
->Test1();
00411725  call        CNullPointCall::Test1 (411069h)
    pNull
->Test2();
0041172A  mov         ecx,dword ptr [pNull]
0041172D  call        CNullPointCall::Test2 (4111E0h)
    pNull
->Test3(13);
00411732  push        0Dh
00411734  mov         ecx,dword ptr [pNull]
00411737  call        CNullPointCall::Test3 (41105Ah)
    pNull
->Test4();
0041173C  mov         ecx,dword ptr [pNull]
0041173F  call        CNullPointCall::Test4 (411032h)

    通过比较静态函数Test1()和其他3个非静态函数调用所生成的的汇编代码可以看出:非静态函数调用之前都会把指向对象的指针pNull(也就是this指针)放到ecx寄存器中(mov ecx,dword ptr [pNull])。这就是this指针的特殊之处。看call 3那行C++代码的汇编代码就可以看到this指针跟一般的函数参数的区别:一般的函数参数是直接压入栈中(push 0Dh),而this指针却被放到了ecx寄存器中。在类的非成员函数中如果要用到类的成员变量,就可以通过访问ecx寄存器来得到指向对象的this指针,然后再通过this指针加上成员变量的偏移量来找到相应的成员变量。
    下面再通过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this指针是怎样被传递到成员函数中和如何使用this来访问成员变量的。
    依然是一个很简单的类:
class CTest
{
public:

void SetValue();

private:

int m_iValue1;

int m_iValue2;
};

void CTest::SetValue()
{
    m_iValue1
=
13;
    m_iValue2
=
13;
}

    用如下的代码调用成员函数:
CTest test;
test.SetValue();

    上面的C++代码的汇编代码为:
    CTest test;
    test.SetValue();
004117DC  lea         ecx,[test]
004117DF  call        CTest::SetValue (4111CCh)

    同样的,首先把指向对象的指针放到ecx寄存器中;然后调用类CTest的成员函数SetValue()。地址4111CCh那里存放的其实就是一个转跳指令,转跳到成员函数SetValue()内部。
004111CC  jmp         CTest::SetValue (411750h)

    而411750h才是类CTest的成员函数SetValue()的地址。
void CTest::SetValue()
{
00411750  push        ebp
00411751  mov         ebp,esp
00411753  sub         esp,0CCh
00411759  push        ebx
0041175A  push        esi
0041175B  push        edi
0041175C  push        ecx
// 1
0041175D  lea         edi,[ebp-0CCh]
00411763  mov         ecx,33h
00411768  mov         eax,0CCCCCCCCh
0041176D  rep stos    dword ptr es:[edi]
0041176F  pop         ecx
// 2
00411770  mov         dword ptr [ebp-8],ecx // 3
    m_iValue1 =
13;
00411773  mov         eax,dword ptr [this] // 4
00411776  mov         dword ptr [eax],0Dh // 5
    m_iValue2 =
13;
0041177C  mov         eax,dword ptr [
this] // 6
0041177F  mov         dword ptr [eax+4],0Dh // 7
}
00411786  pop         edi
00411787  pop         esi
00411788  pop         ebx
00411789  mov         esp,ebp
0041178B  pop         ebp
0041178C  ret

    下面对上面的汇编代码中的重点行进行分析:
    1、将ecx寄存器中的值压栈,也就是把this指针压栈。
    2、ecx寄存器出栈,也就是this指针出栈。
    3、将ecx的值放到指定的地方,也就是this指针放到[ebp-8]内。
    4、取this指针的值放入eax寄存器内。此时,this指针指向test对象,test对象只有两个int型的成员变量,在test对象内存中连续存放,也就是说this指针目前指向m_iValue1。
    5、给寄存器eax指向的地址赋值0Dh(十六进制的13)。其实就是给成员变量m_iValue1赋值13。
    6、同4。
    7、给寄存器eax指向的地址加4的地址赋值。在4中已经说明,eax寄存器内存放的是this指针,而this指针指向连续存放的int型的成员变量m_iValue1。this指针加4(sizeof(int))也就是成员变量m_iValue2的地址。因此这一行就是给成员变量m_iValue2赋值。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从底层了解了C++中this指针的实现方法。虽然不同的编译器会使用不同的处理方法,但是C++编译器必须遵守C++标准,因此对于this指针的实现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A:
静态成员你就认为它是全局的,只是作用域不同。和c函数中的静态变量一样。非静态成员就需要this指针。

网友B:
初学者,看不懂啊,菜农是软硬通吃的人!

网友C:
搞硬件的不需要懂吧

网友D:
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E:
还是得从实践中去体会

网友F:
很好,受益匪浅啊

网友G:
真正弄懂了指针才能用,不然会出很多想不到的麻烦

网友H:
楼主写的很好,菜农分析的也很对

网友B:
还是不是很理解,收下先

网友B:
完全不懂啊!

网友I:
this指针不是必须的,编译器做的好,能够优化掉多余的this.

网友J:
当年就是因为搞懂this指针,所以就不学C++,转嵌入式了

网友D:
C语言中,指针是个难点

网友K(2011-04-10):
this call函数,是通过ecx传递的,所有的编译器是这个样,只要你代码里面没有用this,比如this->member,就没有问题的,甚至在函数的第一行还可以写个 if(this==NULL)return 0;

网友H:
把指针用好还是挺难的

网友L:
只有用了才能深刻的理解

网友M:
分析的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