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疑问?

楼主(2011-03-02):
(无正文)

网友A:
你用什么电源给运放供电?

网友B:
即使不接调零电阻,OP07的失调电压也不会达到1.37V吧。。。是另有原因,,LZ可以将图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楼主:
没有,刚开始以为跟前端有关系,最后给完全隔离了,把正端接到地,接成电压跟随器的模式,输出电压就是1.37V了。我用+12V给它供电。

网友C:
你的负电源是GND吧,那么就是正常的,OP07输出范围在电源轨-2附近

网友D:
OP07不是轨到轨型运放,输出电压不能接近正负电源,如果需要输出地电平,需要采用正负电源供电。

楼主:
嗯,那我明天试试加一个负电源试试。

网友E:
LZ好歹也是2004年就开始混21了。。。。。这个错误犯的也太。。。

网友F:
啊。。。。好多人犯这种问题啊。。

楼主:
这几年没怎么用运放,一直在做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