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的干扰

楼主(2011-03-02):
很多EMI的书上说时钟往往是最大的干扰源。时钟的频率也不是很高啊。是不是专门指上升时间比较小的时钟,正弦波的时钟EMI辐射应该比较还好吧。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知道的请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re LZ:

若是方波时钟(通常都是如此),则其高次谐波非常的丰富(即你所说的上下沿时间很短)。高次谐波是EMI的主要因素。其实,不仅是时钟如此,一般的脉冲上下沿都可能造成EMI问题。因此,现在某些MCU具备一种低速运行时降低上下沿变化速度的功能,以减小EMI。

网友B:
常用时钟的频率已经上MHz,而且数字系统工作于方波,高次谐波当然丰富了,总线也是重要的干扰源。

网友C:
曾经因为一个25MHz方波时钟干扰,造成了数万元的损失。教训深刻啊。切记数据线和时钟要分开。

网友D:
数字电路考察的是上升沿。同样是10Mhz的时钟,有的可能谐波到50M,也有可能到5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