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v324搭仪用运放问题?

楼主(2011-03-02):
差分信号100mV放大倍数30倍,使用lm324 ,24V  DC供电,输出3V正常。
同样电路换成lmv324,5V  DC供电,输出错误,4V多,并且不稳定。
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检查前面两个运放的输出,估计已经戳破天了。

楼主:
检查前面两个运放的输出,估计已经戳破天了。
引用 网友A:

前两级输出就错误,印象中测过放大4-5倍。
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换成24v lm324就没问题。

网友B:
差分信号的共模太大了,是不是>4V了。
5V供电的324,输出不能到5V,应该低1.7~2V。

楼主:
差分信号的共模太大了,是不是>4V了。
5V供电的324,输出不能到5V,应该低1.7~2V。
引用 网友B:

lm324是用的24V供电,这个电路是正常的。
注意换成5V供电的LMV324(轨对轨)运放,同时电源改成5V,搭这个3运放的仪用放大电路就出现了错误。

网友B:
那就是第三个运放的输入范围。
324的信号输入范围也应该是 0~Vcc-2V

虽然前面两个运放能输出到5V,但是到第三个运放的输入那超范围了。

要不试试把输入信号减小到20mV试试看正常不?

网友C:
查查什么叫着共模抑制比这个概念,然后再延伸思考一下。

网友D:
建议先看器件手册,看看准许的输入范围是多少,再实际测量一下就该明白了。

网友E:
输出范围跟供电电压的关系

楼主:
输出范围跟供电电压的关系
引用 网友E:

输出100mV*30倍=3V 供电5V lmv324轨对轨运放,输出有什么问题?

楼主:
补充,信号共模电压在1.2V左右 差分信号大小100mV

楼主:
查查什么叫着共模抑制比这个概念,然后再延伸思考一下。
引用 网友C:

没太明白,能否简单分析下原因所在?

网友F(2011-08-09):
输出饱和了~

网友G:
算下前两个运放输出,饱和了。后面差分就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