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如何调节PI参数,降低100Hz工频纹波

楼主(2011-03-02):
输入是370V,PFC稳压的。输出是48V,最大负载是1.7A。反馈是TL431和PC817构成的,现在要求纹波小于100mV。但是怎么调431旁的PI参数,都抑制不下去100Hz的工频纹波,R和C改大改小,没有什么效果。特别是在轻载的时候,变压器有音频噪声。
使用的片子是topswitch,变压器在1A左右由非连续,进入连续.

网友A:
反激开关电源输出的工频纹波与反馈的RC元件参数关系不是很大,因反馈参数一定选择在工频时有足够的增益。
工频纹波要降下来,可能需要增加反馈电路的增益,以及降低输出端整流滤波电容的电阻,另外还要仔细考虑布线。

网友B:
也接着楼主问问,这个纹波跟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开关IC)有关系吗?

增加反馈电路的增益,以及降低输出端整流滤波电容的电阻,另外还要仔细考虑布线

网友C(2013-10-09):
开关频率是多少?…100Hz来自全波整流!…

PowerAnts -4 废话一堆, 开关频率跟100HZ没一分钱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