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两个N mos管串联以提高耐压?

楼主(2011-03-03):
如题,可以加一些辅助电路

楼主:
是不是太简单了,串联虽然解决了Vds的耐压,但Vdg的耐压仍然没有解决。

网友A:
这样子不行哦, 如果 VCC 超过一个管子的耐压点, 在截至时, Q6 首先击穿, Q6 -S 电压上升, 于是 Q6 的Vgs出现反压, 通常这个反压是受限制的, 不超过 20V, 电压再升高, Q6 的GS 首先会击穿导致损坏.
所以合理的电路, 要让 Q6的 控制电压浮置(相对与 Q6 的 S极).

网友B(2015-05-07):
用隔离变压器驱动?

网友C:
串联能提高耐压吗?微观上讲,总有一个mos先导通,然后击穿另一个mos管,再击穿这个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