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怎么替换?

楼主(2011-03-03):
(无正文)

网友A:
陶瓷电容就行,只要不是RF所用电容,一般用于滤波的电容,普通电容就可以替代。

网友B:
一般的陶瓷电容或者独石电容,104吧,如果电路速度不高的话无所谓。电容的引脚尽可能的短,注意一下地线。
如果超过10M的话面包板的效果会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