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带散热片的lm7815的to-220封装?

楼主(2011-03-03):
protel99se的库里有to-220的封装,但是没有带散热片的。

网友A:
自己画个散热器。

网友B:
谁知道你的散热器的尺寸?给你个你能用吗?

网友C:
搭车请教下,这个散热器是怎么选择的啊?直接外购?还是要订做呢?

网友D:
lm7815to-220封装,但不带散热器咧!你看看PDF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看实际情况了,如果板子没什么限制的话,当然买现成的,如果有限制的话,并且买不到合适的当然要定制了。
散热器的选择可以根据数据计算出(需要散热片的一些数据,由于自己不专业,没法说出准确的名称,大概是导热系数 ,散热系数 面积等)一般是凭经验,也可以直接弄个试试

网友E(2015-08-03):
引用 网友A:
自己画个散热器。

你好,请问,你画的元件里,第0号的焊盘有何用处?或怎么连线?

网友F(2017-07-20):
引用 网友A:
自己画个散热器。

谢谢!!!!

网友G(2020-02-24):
哈哈,看回复,水平都跟我差不多嘛
好不好用你开了封装编辑器测量下尺寸就知道了啊
0号孔是固定散热片的焊孔啊
我自己不会做啊,这个做的真漂亮。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