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66不能单独进行仿真吗

楼主(2011-03-03):
我用IDE66不能进行软件在线仿真 是不是要连接ICE66才能进行仿真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不接的话会显示“Can not open usb port ......”,无法进行编译,也就无法运行。

网友B:
IDE66有軟體仿真功能,但是不是對所有的芯片型號,目前只針對部分芯片型號只有軟體仿真功能。在IDE66軟體中,選擇Tools-->simulation,出現一個對話框,選擇是就進入選擇軟仿真芯片信號窗體了。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