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用飞凌S3C6410开发板学QT编程遇到的小困惑?

楼主(2011-03-03):
今天看到飞凌S3C6410开发板论坛里的帖子上这么写:
“编译安装qtopia-free-2.2.0前要先编译安装qt-embedded-2.3.7,而安装qt-embedded-2.3.7之前要先安装qt-x11-2.3.2,所以,它们的安装顺序是:先安装qt-x11-2.3.2,再安装qt-embedded-2.3.7,最后安装qtopia-free-2.2.0。”
哪位朋友可具体说一下这三个的作用以及安装的必要性?
第一:qt-x11-2.3.2这个应该是用于PC机上的QT吧,也就是用这个开发出的程序只能在PC机上运行安装qt/x11是为了得到designer 和qvfb ,uic等工具,但是我机子自带的designer是否可行了?也就是我是不是可以不在安装qt-x11-2.3.2?
第二:qt-embedded-2.3.7是个库,qtopia-free-2.2.0是qt-embedded-2.3.7的上层应用?(是否这么理解了)
第三:教程上 没有说 要安装qt-x11-2.3.2,qt-embedded-2.3.7,但是有一句“建立QTE开发环境所需要的目录”还有一句“安装qtopia的交叉编译环境”,
我想问一下,教程上的一系列所做的事情是为了编译QTE环境,还是把qt-x11-2.3.2,qt-embedded-2.3.7,qtopia-free-2.2.0一起都安装了?

网友A:
qt的版本问题很麻烦  如果你的编译器是arm-linux-gcc(3.4.1) 的话你就选用qtopia-core-opensource-src-4.3.3  如果是arm-none-linux-gnueabi(4.*.*)的话你就用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4.6.3 吧
你查一下资料 搭建这个环境很简单的  不过就是配置的时候要适合你自己哦。还有内核 文件系统 qt应用程序使用的编译器要一直哦  要不可能会出很多错误的。
PS:可以去飞凌的下载专区看看,里面有OK6410 QT的教学视频(www.witech.com.cn)或者去问问他们技术服务吧。偶也是个没入门的家伙,所以,怕误导你,以上只是个人意见哈,仅供你参考下而己。

网友B:
当初我搞2440的时候也小麻烦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