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直线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接口问题

楼主:
单片机IO口驱动能力为1.6mA,要接类似于这样的步进电机驱动器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903628168,但是“输入信号一定要用足够的电流.(一般来说TTL、CMOS信号不能直接驱动,更不能用单片机之类的引脚直接驱动)。否则系统不能可靠工作。”     那么该用什么电路或芯片提高驱动能力呢

网友A(2011-03-03):
用几个普通的三极管做驱动就行了。pnp或npn

网友B:
应该有专门的电机驱动芯片吧

网友C:
用门电路、晶体管/MOS管、集成晶体管阵列等都可以,用支持20mA推挽输出的MCU则可以直接驱动。

楼主:
请问:
1. “用支持20mA推挽输出的MCU则可以直接驱动”是因为“保证给内部光耦提供8-15mA的驱动电流”吗?       也就是说单片机IO口驱动能力1.6mA能用三极管放大到8—15mA这个范围就可以吗?
2 .如果单片机IO口输出不接三极管,直接接电机驱动器的三个信号输入端,当单片机输出为低时,光耦的发光二极管导通也可以被点亮,也就是说可以驱动。这样想貌似跟单片机1.6mA的驱动能力没啥关系。这么想是哪错了?

楼主:
应该是问了幼稚问题咯。。。虽然还有点糊涂,谢谢提醒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