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该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1-03-03):
电路如图所示

图中标注的电压数值是不加交流信号值的直流电压值,我用示波器来进行观察第一个三极管基本不起放大左右,第二个放大倍数为-2,第三个为-50.哪位高手能给详细的解释一下此电路的工作原理。特别是第一个三极管。谢谢!

网友A:
Q1应该是NPN,你画错了。

网友A:
整个电路的放大倍数应该是R8/R9=180倍。

网友A:
第一个三极管改成NPN就很好理解了。

楼主:
第一个三极管改成NPN就很好理解了。
引用 网友A:

哦,也可能是我弄错了,这是我根据一个板子,自己画的,如果是NPN的话,怎么理解啊。

网友B:
如果Q1为NPN,R1左边加一个到地的10uF旁路电容:
整个电路为音频电压放大器,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较低。Q1构成高输入阻抗的射随器。Q2、Q3构成电压串联负反馈放大器(也称:电压放大器)。放大倍数如3楼所说Av = R8 / R9.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话Q1该如何接?C极接电源?如果是音频电压放大器的话,Q1,Q2,Q3一般选用什么样的三极管?

网友B:
C极接电源,没错。

Q1,Q2,Q3一般选用什么样的三极管 — LS想知道选用原则或推荐具体型号?

楼主:
C极接电源,没错。

Q1,Q2,Q3一般选用什么样的三极管 — LS想知道选用原则或推荐具体型号?
引用 网友B:

选用的原则是什么?给推荐几款,谢谢!

网友B:
一般Q1选用高beta低噪声管。Q2、Q3通用小功率具体三极管就行。比如:Q1用S9011,Q2、Q3可用S9014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大侠,看了你的解释我还是不太理解,主要我模电知识不够,你能详细给我讲讲,或者推荐本书我看看

网友D:
不知道分析得对不对,三级共发放大串联,第三级输出到第二级带点负反馈。

网友E:
这样的电路Q1就饱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试了一下,的确是这样,能否给个修改建议?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选用这几个管子,周围的电阻是否也得要进行修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