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I型电阻衰减器作用

楼主(2011-03-03):
请问大虾PA的输入、输出级串联一个PAI型平衡衰减器的作用是什么呢?衰减量就一点点,有人说衰减器可以起到隔离的作用,可以减少负载牵引,如果是正确的话,不知道原理是什么呢?能不能推荐一些文档看看。谢谢!

网友A:
π型网络作用广泛,可以是阻抗匹配,可以是滤波网络,也可以是有意识的插入损耗(IL)。具体要看三个阻抗器件的阻容感特性和数值。

既然是“平衡衰减器”,其主要功能就是匹配和IL。原理原则上没什么特别的,《电路原理》都基本涵盖了,只是设计时必须有个明确的目标和方向。针对不同的要求会有不同的准则。相关内容可找《电路分析》和《高频电路》之类的书看看。

网友B:
常用的就是阻抗匹配和低通滤波,这在绝大多数PA应用中都可见到。“隔离”的说法并不够确切,这是阻抗匹配的结果。

楼主:
可是如果是平衡的衰减器,衰减器输入输出阻抗相同,那怎么能起到阻抗匹配的作用呢?

网友A:
to 4L:

这不是“平衡衰减器”自己输入输出阻抗相等,而是将其输出(负载)或输入(源)的阻抗影射到相应的输入和输出上去,此为影射阻抗(Image impedance)。然后,前后源和负载再和此影射阻抗匹配。这里的“平衡”类似阻抗变换。

网友C:
樓主說的不是pi型匹配,是衰減,通常是三顆電組構成的.沒有電容電感.

衰減器放在功放前端主要是怕放大器因為輸入功率太大,導致放大器飽合或是燒毀,

所以在前端預先衰減,至於衰減量小不小,主要看你的電阻怎麼搭配,決定衰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