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在PCB上面做一个方形焊盘

楼主(2011-03-03):
我在一块双面的PCB制作一个方形的焊盘,过程如下:上面用fill方形填充,选择toplayer; 下面也用fill方形填充,选择bottomlayer,然后在上下的这两个fill里面用machanical layer画了一个方形,这样就算完成了。但是有人说这样是不规范的,应该是将machanical layer改成keep out layer才可以,不然PCB厂家可能会看不出,请问那种方法才是对的?谢谢

网友A:
方形的焊盘很容易做,设置如图就可以了,出方形焊盘孔就需要在焊盘中间keep out layer画一个方形槽。

网友B:
你开的这个相当与VIA,但是你的TOPLAYER和BOTTOMLAYER没有通过这个VIA连接起来,你开的这个只是单纯的一个孔,不过这样也可以做焊盘用,至于用到哪个层,其实都一样,两种层都可以放置.

楼主:
xiexie

2# pa2792

网友C:
直接在焊盘属性里设置成方形的满足不了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