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分析一张稳压电源电路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3-03):
先声明俺不是高手,试着对上面电路进行分析,分析错了地方请包涵.
Q1是Q3和D提供工作电流,
Q2是过流保护用的.过流时拉低Q3和D结合部电压.过流保护在Is*0.2=0.6V,Is=3A左右.
D是输出电压控制.通过调节RP来调节输出电压,Vout*(RP下+R5)/(RP+R5)=2.5V
3055是受D控制的输出调整驱动管.

网友B:
典型线性串联稳压电路。
图中整流桥极性反了。
首先需要知道TL431特性。TL431内部包括电压基准和运算放大器。外部信号电压(输出电压经RP和R5分压取得)与TL431内部基准进行比较,外部电压高于内部基准时TL431的K端电流增大,反之亦然。TL431的K端电流增大使Q3基极电位降低,输出电压也降低,到输出经分压后与TL431内部基准相等为止,于是稳定了输出电压。
TL431行为很像共发射极三极管电路,但TL431的增益比单支三极管要高得多,内部电压基准的稳定性也很高,所以该稳压电源性能相当好。
Q1D1R4R3构成一个恒流源,为TL431和Q3基极供电。这部分电路可以用一支电阻代替。但用恒流源和用一支电阻相比,TL431用恒流源作为负载的增益要高得多,这有助于提高整个电源的稳定性能。
Q2R1是输出限流电路。全部输出电流流过R1。当R1两端电压(上负下正)由于输出电流过大而达到Q2发射结导通电压(约0.65V)时,Q1导通,Q1恒流源输出电流将由Q2流过到地,Q3基极电流不会继续增加,从而限制了输出电流不超过大约6.5/0.2=3.25A。
该电路中C2数值很不恰当,太大了。这么大电容量,将使整个稳压电源反应速度相当慢。

网友B:
哈!和nongfuxu撞车了。

楼主:
谢谢二位高手  太谢谢了!

网友A:
;P欢迎撞车,相拥在一起!

网友C:
还没完全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