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静电环效果怎样?

楼主(2011-03-03):
公司电路没有地线,不知道无线静电环的效果如何,有用过的来谈谈,谢谢了。

网友A:
忽悠而已,类似于医药中的心理安慰剂。

出了帮你花点银子,其它没有作用。

网友B:
静电是由净电荷的聚集所致,要消除必须采用传导的方式将其疏导流入他处。无线(其实也就是电磁波)无电荷的传导途径,因此根本无法消除静电。

关于“电流”,有三种方式:1)传导——即通常的导体内的电荷流动;2)运流——空间带电体的运动(如离子流);3)位移电流——存在于交变电场中,这只是Maxwell假设的一种电流形式,非实体电流。

网友C:
有线的可靠。如果是公司使用,叫人来搞一下,几百块就可以啦。

网友D:
这个问题在本坛已经多次讲过,纯属忽悠,如果加工的是敏感器件,老老实实去铺设地线,别无它法,只是现在很多器件要么本身非静电敏感,要么已经做了一定保护,不超标的话,通常不会引发问题,加之很多人对ESD发生的机制和泄放原理理解不到位,这才给了“无线静电环”忽悠的机会。

网友E:
无线的说明书说要每隔半分钟碰一下地。其实用手碰一样的。

网友D:
无线的说明书说要每隔半分钟碰一下地。其实用手碰一样的。
引用 网友E:

如果说明书中这么说,表明制造商已经心虚了,定时碰地与无线手环一点关系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