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1-03-03):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了,很多工程师,甚至工作多年的工程师,都对这个问题感到很头疼,出了问题也束手无策,在谈及解决方案的时候。大家却有会异口同声地说:“单点接地啊!”
    这是我们唯一的法宝,但是依旧不能解决很多问题。为什么要单点接地?他的基本原理是什么?适用背景是什么?有什么缺点?采用平面接地可以吗?为什么行,为什么不行?有更好的方法吗?对于混合IC又当如何?
   希望各路大侠能现身,大家一起研讨一下,将这个问题弄清楚。让硬件工程师们不再疑惑。

网友A:
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但原理只有一个:实际导体电阻不是零,导线电感也不是零。电流流经电阻和电感必有压降。

楼主:
好吧,我还是洗洗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maychang老师,刚没有看到你的回复。

本帖就是想将这些负载的情况说明白。。。呵呵

网友A:
4楼:
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题目。你这个帖,可能会讨论好几天。
电路千变万化,即使是同一电路,各元件布局和布线在不同的人手中也可能大不相同,所以无法一概而论,只能提供若干例子来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们就从一个个的例子开始?

网友A:
6楼:
很好。
等一会儿我先画张图,说个最简单的。

楼主:
太好了,我也先检查下我的存货。

网友A:
  图(1)是一个简单的二级音频放大器。
图(1)

  初看起来,电路中没有任何反馈,但实际上,导线总有电阻和电感,两条导线之间也总存在电容。如果该电原理图就是实际布线,把前级三极管偏置电阻和发射极之间的电阻画出来,就如图(2)那样。
图(2)

  图(2)中可以看出,后级电流要流过该导线电阻,如图中箭头所示。既然电阻中有电流流过,就一定有压降。注意,该箭头并不表示直流,后级电流中的交流成份也一样通过此导线电阻产生压降。
  该交流成份是与输入信号串联叠加的,因此该导线电阻造成一定量的反馈。经分析,这是正反馈。也就是说,该反馈若大到一定数值,将引起振荡。当然,这段导线的电阻很小,环路增益也很小,通常不会产生振荡。
  但是,如果前级不是一支普通的三极管,而是一片运放,那么该段导线的电阻就有可能影响到整个电路的增益,甚至引起振荡。
  如果将元件的联接改成如图(3),前级的偏置电阻与三极管发射极联接到一起之后再接地,我们看到,这样接就不存在前述的反馈。
图(3)

  如果将电源像图(4)那样联接,可以看出,现在后级电流不会流过这段导线电阻,所以也就不存在反馈。该段导线的电阻仅仅是使前级三极管偏置电阻增加了微不足道的一点点。
图(4)

  可见接地问题相当复杂。图(2)不存在导线电阻引起的反馈,图(3)也不存在导线电阻引起的反馈,但两图所使用的方法并不相同。反过来说,有这样的可能:我们采取了某种方法来避免前级后级之间产生耦合,又采取了另一种方法来避免前后级之间的耦合,两种方法同时使用,却反而产生了耦合。

网友B:
地线尽量按树状分布。主支线必须分类(不仅是粗细),大电流走干线,小电流走支线。其实,按树的“仿生学”理解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

至于,为何单点,其一是同层级别同点汇集,其二是不会有环路出现(树的特性)。有环路会有什么问题?问法拉第。

楼主:
老先生的确让人佩服啊!
我再来抛一个问题:如何保证所有参考点的低阻抗?

楼主:
补充一下图(3),图三还有一种可能的反馈路径。那就是电池和 三极管部分也有电阻(超过1Mhz的时候电感分量可能更大。)

注意到这个电路是一个同相放大电路,当输入变低的时候,输出也变低,问题就来了:
输出变低,负载电流在引线上会产生一个压降,这个时候输入级的电压跟着变低,这时就形成了正反馈,会形成一个几十hz的低频振荡。

解决方法,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在多级放大电路的第一级的基极偏置电阻之前会加一个RC电路,这个电路很多人问过了。

网友A:
11楼:
尽量用粗而短的线,极端情况用地平面。

网友C:
法拉第如果不懂问耶稣,法拉第是基督徒

网友D:
这个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地平面上电流会扩散,或干扰其他信号,
有时反而起反作用。

网友E:
一个古老的话题,最好与PCB布线实际联系起来讲解才生动并且实用. .:)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但是地平面上电流会扩散,或干扰其他信号,
有时反而起反作用。
引用 楼主:

扩散不是件坏事。地层面积够大的话,电流密度会降得很低,压降基本可以忽略。由于面电流密度的大幅降低,由此而形成的磁场也会等比例降低,因此由磁场而导致的辐射问题也将减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或许不那么简单呢。
是的,地平面上的噪声可能1mV甚至更少。
但是很多放大器的同相端都接到了GND。
这样对于一个放大1000倍的电路。
同相端跟参考端的一个1mV的噪声反应在输出端就成了一个1V的干扰。。。
当然这个有点夸张,但是原理应该是一样的。
不过电磁场和电磁波方面,HWM您是专家
这个还需要你来详细解释。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模拟地和数字地通过一小块的铜皮连在一起(是直接连在一起,没有经过磁珠或者电感或者零欧姆电阻),而且数字线没有跨模拟平面,模拟线没有没有跨数字平面(电源线除外)。在这种情况下,数字部分的噪声会不会通过这个小的连接点衍射到模拟平面?

网友F:
maychang 老师的单点接地小课堂讲的很精彩,也很形象,我们基本上理解了。但是对于数字高频信号,一般都采用多点接地,请哪位高手能不能也用图例结合的方式讲一下,为什么不采用单点接地而用多点接地呢

网友B:
to 19L:

如果是采用四层以上的布线,有一个完整的地层,则在上面的走线称为微带线。如果设计合理(包括板厚和线宽以及导线间距),微带线所承载的电磁场基本就在导线和地层之间,不会跑得太远,不会影响到相邻的导线。电流和电压都是电磁场的积分,可见其电流以及电压也不太可能叠加。当然,如果胡乱走线,那自然是有问题地。所以,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出现“1000倍”的情况地。

其实,另一个未论及的问题更重要,特别是高频下,就是匹配。传输线若不匹配,驻波比很大的话,看似合理的走线通常也是无济于事。如果是四分之一波长线且不匹配的话,还会发生谐振。

关于模拟和数字地的连接,已经说过,不用磁珠也不需零欧姆电阻,直接连接即可。是否会有噪声通过这个通路流到模拟地?可能,如果设计不当的话。问题是通常混合器件本身其模拟和数字地就非常接近且可能内连,因此若不处理好数字电路自身问题的话,噪声照样可以通过辐射或传导的方式传递到其他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F:

高频的反而简单。
对于高频,信号的回流路径总是趋向于减少环路面积,一般情况下,也就是在走线的正下方。
成1/(1+H*H/(D*D))的规律分布。
所以,只要走线之间,保持足够的间隔,其他走线相对来说就可以完全无视。。

高频多点接地的本质就是,尽量减少整个环路的阻抗,以免Ground Bounce造成逻辑判决错误。

楼主:
to HWM/22L:

    你的观点都很经典很全面。
    我想借机请教一个题外的话题,匹配和不匹配的临界点,一般在数字电路中,认为是上升沿的空间延拓长度的六分之一,如果传输线大于这个长度而不匹配,很明显会发生可观的振铃。但是传输线远小于这个长度的话,反射则会淹没在上升沿中,于是我的问题是。一个夹杂着反射信号的上升沿到底是什么状况呢?阶梯状上升?还是类似于阻容的指数型上升?
    还有,如果我们将数字平面和模拟平面比喻成两个池塘,池塘A为数字,池塘B为模拟,池塘通过一个小的沟渠联通,这个时候往A池塘扔一个大石头,B池塘该如何?我觉得波动肯定会通过沟渠传到B池塘的,或许这就是平时加磁珠或者电感的原因(相当于加了一个防波设施。)PS:这是加磁珠的好处,但磁珠也有很多坏处。有时候磁珠是灵丹妙药,有时候磁珠是罪魁祸首。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情况呢?我抛了个砖,哪位高手来解释下?

网友G:
几位大侠
一直以来,我认为地线直连就可以,因为通过0ohm的电阻还是通过磁珠,都会引入额外的阻抗。直连的话,这个引入的阻抗能少一点,因为器件肯定会带来分布电阻的的
磁珠应该放在模拟和数字的电源正极进行隔离!

网友H:
:D不懂这个还能叫硬件工程师吗!?

:(这可是最最最低的基础哦,基础都没弄懂,也敢说自己是‘硬件工程师’???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太好了,又来一个大侠。
有这样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现在有这样数据采集系统,四路500Mbps的ADC+一个控制FPGA,ADC接口为高速LVDS,这四个ADC之间不能相互干扰,ADC板为八层独立板卡,这个板卡通过ATCA架构的背板跟FPGA和DSP基带处理相连。
   请问,ADC和DGND的AGND和DGND如何处理呢?现在有三种方案,第一:ADC的的AGND接到一个独立的AGND平面,DGND接到一个独立的DGND平面,这两个平面在背板处连接在一起。第二种方案,AGND和DGND共享一个平面,通过地平面分割来实现,但ADC全部位于模拟部分(还有个子问题,连接处要不要加磁珠或者电感,为什么。)。第三种方案,AGND和DGND共享一个平面,通过地平面分割来实现,但ADC的模拟部分位于模拟平面上方,数字部分位于数字平面上方,在ADC下面实现单点连接。

   那么我的问题是,这三种方案,哪个好哪个差,为什么?

网友H:
如果不考虑成本,不考虑工艺,不考虑维修,不考虑。。。。

则优先选择第一个,并且把两个平面在电源的地线层进行连接,连接的时候,可以串接一个0欧姆电阻,如果银子很多的话,还可以再加很多的电路和元件做隔离和滤波,这和你家的银子多不多密切相关。

哪个方案号哪个方案坏,不能简单的依靠如上几句作为判断的依据,如果以上的描述就能给方案定优劣的话,那么设计就不是设计,问题也不会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为了简化问题,除了电气性能以外一切都不考虑。

网友I:
我自己在实际应用中总结的几条原则:
(一直按这个用了很久了,基本没出过地和噪声的问题)

1 从电源输入开始按电路功能模块来划分,将地线由粗到细树状展开,实际应用画个纯菊花状的纯单点好像也不太合理;

2 不管有没有地网或地内电层,都先走一遍地线,至少规划一遍,把可能出现地环流的地方都切断;

3 布线时对于大电流器件要单独考虑估算其地电流对其所接入的点的地电位的影响,避免出现大电流引起的地瓶颈问题。

4 其它因素,根据板子及器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来两张自己检查地线分布时的3D截图,这种效果图可以让你很直观感受到地网络上的电流走向及大小。别问我是神马软件画的,自己琢磨去。

网友J:
这种帖子真好 感谢各位大神的指导

网友K(2011-04-04):
学了不少,mark

网友L:
这贴 也太牛X了 顶上面那位老师 活雷锋啊
仔细看看

网友M:
好多高手啊

网友N(2011-09-01):
神贴!必须收藏!@好好跟各位大师学习!

网友O:
百度搜藏之

网友P:
学习:),向各位老大致敬!!

网友Q:
这个问题太过复杂,还歹看应用环境吧!

网友R:
我自己在实际应用中总结的几条原则:
(一直按这个用了很久了,基本没出过地和噪声的问题)

1 从电源输入开始按电路功能模块来划分,将地线由粗到细树状展开,实际应用画个纯菊花状的纯单点好像也不太合理;

2 不 ...
引用 网友I:

"2 不管有没有地网或地内电层,都先走一遍地线,至少规划一遍,把可能出现地环流的地方都切断" 这里说的把地环流切断 如何理解呢,地环流我就没理解明白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