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定时器 实现输出两路或两路以上的PWM信号

楼主(2011-03-03):
一个定时器  实现输出两路或两路以上的PWM信号  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给个提示 谢谢

网友A:
这只适合要求不高的场合
设T0每1MS中断一次
简单示意代码
sbit PWM1 = P00;
sbit PWM2 = P01;
unsigned char pwm1 = 256*0.5;    // PWM1高电平周期,可变即PWM,总周期256MS,此处不可变
unsigned char pwm2 = 256*0.8;

unsigned char pwm1_counter = 0;
unsigned char pwm2_counter = 0;

void ISR_T0(void) interrupt 1
{
    // 重装初值代码省略

   if(pwm1_counter == 0){
           PWM1 = 1;
    }else if(pwm1_counter == pwm1){
           PWM1 = 0;
    }

   if(pwm2_counter == 0){
           PWM2 = 1;
    }else if(pwm2_counter == pwm2){
           PWM2 = 0;
    }
    pwm1_counter++;
    pwm2_counter++;
}

网友B:
使用分场扫描,8位PWM重装8次就可以了,可以做8路或16路PWM,甚至用595串10片20片的,输出几十百把个LED调光,每个独立

网友C:
可不可以这样?

1。一个定时器输出,外接多个计数器进行分频。
2。使用软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