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11-03-03):
这是一个音频放大电路,现在输出有点杂音,当把C13直连时,杂音消失,换了或大或小的电容来替代C13,始终消除不了杂音,有什么其它的解决办法没有?

网友A:
我不懂音频。但从运放放大电路上来说。
你的电路震荡了。

试试把C12加大。
或者在R12上并一个小电容。

网友B:
啥都不说了``上示波器``看看各点的波形````

网友C:
这个电路有可能振荡,关键不是在C12,而是运放输出带容性负载,这也是为什么你把C12直连的时候,杂音会消失

楼主:
波形上看不太出来,这个电路还是一美国佬公司给的方案,正在测试中。。。各位再给点意见

网友D:
input  电路确定没问题?

网友E:
既然是音频放大电路,你的输入为什么不用电容耦合呢?

楼主:
输入是有电容耦合的,只是电种中没有画出来

网友F:
Multiple Feedback (MFB) 的Low Pass Filter。

MFB的电路一旦Q值过高的话,很容易就振荡起来。。 所以哥弄的都有些怕了。

网友F:
大致想了一下,你这个电路是单电源供电,C14那个电容感觉应该接Vref,不是直接的AudioGND。
另外电路的Q值可能太高了。 需要仿真看看。

网友G:
4楼有道理,可以考虑换一种材质的电容,或者加大此电容的容量。

网友H:
觉得4楼说的是,22UF的电容也够的大了,C13前串个电阻试试

网友I:
13楼说的是,C13前串电阻,或者C15去了,R15改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