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如何读

楼主(2011-03-03):
刚才看到一个帖子,上面贴出来的一个电路波形,然后mmax大侠有一段话让我很是不解,所以来这里发帖问一下大侠们
mmax大侠的话:
从你图上看。
你的干扰是500k的周期、干扰本证是20M左右的震荡波形

有可能是你单板内部的干扰源? 你的晶振是不是20M的?
然后再找找单板上那些东西是500k的工作频率。(外部总线?IIC?)

还有,你用示波器 ...
引用 网友A:

让我不明白的时,怎么看出来的干扰是500K,本振是20M的呢?
还有,示波器显示的那里,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些东西:
CH1 2.00mVBw
M 250ns
CH1 /-2.87mV

原图:

楼主:
T干扰=250*8ns=2000ns=2us
f干扰=1/T干扰=1/2meg Hz=500k
T=250/5ns=50ns
f=1/T=1000/50 meg Hz=20M

网友A:
ch1 2.00mV,是指ch1的显示是 2.00mV一格。
Bw是指ch1设了带宽限制,一般是50MHz的带宽限制
CH1 /-2.87mV 是触发电平。旁边那个“/”表示上升沿触发。
M pos 1.010uS,是指触发电平的位置是离中心刻度1.01uS,即图上下三角的地方。

你2楼的都对

网友B:
请问楼上的高手还有楼主,T本=250/5ns=50ns ,这个是什么意思?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T = 250ns / 5

即干扰在示波器一个时间轴单位(250nS)内,大概震荡了5个周期。所以干扰本身频率大概是20MHz

网友C: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D:
说得很清楚了,检查下500K工频的干扰源。

网友E(2012-05-23):
这个8格是怎么看出来的。5的由来还是不懂。电压如何算呢。

网友E:
有没有高手详细解释楼主上的照片?

网友F:
这个有问题吧?
2mVBW 从这个示波器的图来看.这个是TDS2XXX系列的
2mV每格时,系统带宽只有20M了.
怎么能看到更高的信号?

网友G(2016-05-16):
请问,T本=250ns/5=50ns,里面的5是怎么来的?我看大多数格子里面的信号震荡的次数并不是5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T本=250ns/5=50ns,里面的5是怎么来的?我看大多数格子里面的信号震荡的次数并不是5啊 ...

就是随便估算一下而已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就是随便估算一下而已

谢了,明白了

网友I(2018-05-02):
这个帖子。。。。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T = 250ns / 5

即干扰在示波器一个时间轴单位(250nS)内,大概震荡了5个周期。所以干扰本身频率大 ...

我感觉T = 240ns / 3 = 80ns
在略小于一格的时间里,也就是大约240ns的时间里,有3个周期。
如果说随便估算一下,我觉得怎么也估不出5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