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接收头测试电路

楼主(2011-03-03):
每按一次遥控器的按键,LED会闪烁一下.

网友A:
恩。是啊。
没啥问题

网友B(2011-06-29):
我一直在用,还加了一个蜂鸣器,不用看也知有没用

网友C:
你还不如在R4上加个LED接到Vcc ?

网友D:
同意4楼,这样更简洁。

网友E:
4L的办法可以,不过效果时间比较短

网友F(2011-08-12):
没啥问题

网友G:
可以用了

网友H:
呵呵,貌似接收器的管脚有2种方式吧,一个是电源在1脚,一个是电源在3脚

网友I:
这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J:
可以用吗??似乎简单了一点

网友F:
闪烁一下

网友K:
http://www.mcusky.com/YG-802/YG-802.asp

1、 程控电压源: 1.0V - 6.0V。

2、 电流量程: 0 - 100.0mA,自动量程切换,可以测出0.1uA的电流。

3、 发射电流峰值: 0.01mA - 200mA。

4、 发射占空比: 10% - 90%。

5、 发射载波: 0 - 100KHz。

6、 可以检测静态电流、工作电流、输出高电平、低电平、内阻、脉冲误差、解码测试。

7、 支持普通测试、批量测试、载波测试(频率响应曲线)、电压测试(电压响应曲线)、灵敏度测试(灵敏度响应曲线)、输出波形分析等几种工作模式。

8、 可外部连线到安装在PCB 板上的接收头进行测试。

9、 支持机械手握手信号:Start,OK,NG, End,信号时序可以设定。

10、 可从几十种红外编码格式中选择最多6种用于测接收头的实际解码能力。

11、 量产测试:判定标准设定,连接电脑后可以保存测试记录,打印测试记录,导出到EXCEL等。

12、 预存10种量产测试方案。

网友H:
LS 不是覃远高吗? 幸会!  我用过你的产品!比较好用!

网友L(2014-04-10):
还是用楼主的方法好,一,可以可靠关断,以免静态电流造成功耗。二、驱动力强,效果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