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副边输出部分第二个二极管是做什么用的啊

楼主(2011-03-03):
如题。
不涉及具体的拓扑,我只是印象里见过,正激反激里都见过这种输出的。D1是整流用的,D2我就不明白是干嘛用的了。也不是给变压器续流啊,因为有D1隔开。莫非还和滤波电感有关?
刚接触电源这块,都不懂,见笑了。

网友A:
“不涉及具体的拓扑”
那怎么行?
该电源必是正激这类,D2是电感L2的续流二极管。
要想知道该二极管如何工作,为何不能缺少,必须全部理解正激电路的工作,尤其是变压器的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一说我想起点来了,确实在正激里……

找本书大概看了一下,说的没错!

网友B:
好多隔离式的变换器变压器次级都是这种结构的

网友C:
你的拓扑形式是哪种呀?正极还是反激的呢,前面的都看不到,不能分析的

网友D:
2楼正解:
该电源必是正激类,D2是电感L2的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