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器启动程序中对于堆栈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1-03-03):
嵌入式处理器例如:LPC1768的启动程序里,感觉对于堆栈的设置只有对栈的设置部分,其实并没有设置堆?

楼主:
有了解的给说明下呀

网友A:
并不是每个应用里面都会用到堆(heap)的,所以堆的初始化没有必要放在启动代码里。

楼主:
恩,那么堆得初始化应该怎么写?能否给一个简单的初始化代码,谢了

网友B:
堆是有编译器自动处理和安排的, 这初始化的时候, 只是一片空白内存空间.
所以通常初始化的时候, 只做 0 初始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