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S485收发器的滞后电压

楼主(2011-03-03):
(无正文)

网友A:
不能翻译为滞后电压。
应该是逻辑翻转点滞环电压。

485是差分信号。A/B两个信号。
当A大于B时,判断为逻辑正。
当A小于B是,判断为逻辑负。

50mV应该是指,在逻辑正的时候,如果A点电压开始低于B点电压,则低于B点电压50mV的时候,才会判断为逻辑负。

在逻辑负的时候,如果A点电压高于B点电压,则A点高于B点电压50mV才能判断为逻辑正。

有滞环是为了消除干扰。 比如A和B的电压相等的时候,如果没有滞环比较,则会逻辑会不确定或震荡。

网友B:
re LZ:

不是“滞后”,而是滞回。滞后含时间概念,滞回是电压在过门限时所反映出来的电压门限上下两个方向上的差异。

一般逻辑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上下门限滞回。为了增加可靠性,设计时还会加大这个滞回量,如此就是所谓的施密特门。

楼主:
哦,谢谢楼上的解答,原来我看到485的接收灵敏度应该为200mv以上才对,所以对这个50mv产生疑问,现在我觉得是不是这样,200mv是个理想值,但有可能产生反射等干扰情况,相当于说200mv这个值减去反射和干扰的电压值 结果大于50mv的话 才算有效的,这样的理解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C:
4楼的理解是全然错误的。

网友C:
详述如下:
1 50mV的电压确实应当叫做滞回电压,不叫滞后电压。
2 50mV的电压是为了翻转正确又稳定而设置,这一点和普通的、有滞回的比较器是一样的。
3 200mV的电压不是正确的描述。正确的是≥200mV或≤-200mV。处于-200mV≤u≤200mV为“状态不明”的不确定状态——这种不明状态与比较器50mV的滞回电压是相匹配的。

网友D:
3、6楼说**确,2楼则有误,50mV不是门限电平,门限是200mV没错,这是485的标准,而50mV是逻辑反转时的施密特滞回电压。

网友A:
那比如A>B 200mV时为正逻辑
A<B -200mV时为负逻辑

那滞回电压不就400mV了?

网友D:
逻辑跳变时,要求门限+滞回电压才认可。

网友A:
那我还是没明白。
比如A=201mV,B=0mV
那就逻辑正了。

如果B电压不变,变动A。
那A要到多少mV才会是负逻辑。

151mV?(按50mV滞回理解)
还是-200mV?(按+-200mV门限理解)

网友E:
门限=200mv,回差=50mV,回差应该用与不定态与定态之间的转换,而门限用于2个定态之间的转换。
比如A=201mV,B=0mV,此时逻辑正。
那么A到151mv的时候仍然为正。小于150mv之后就是不定态,但此刻想要从不定态跳转到正逻辑时则必须大于250mv,如果此刻不定态要跳到负逻辑则只要-200mv

网友A:
既然是滞回电压,那么“小于150mv之后就是不定态”。
按照滞回的理解,应该逻辑翻转的判断的电压差。由正到负,只要向下变化50mV即可。
所以如果向下变化50mv,那么逻辑肯定发生变化。
即会变为负。

我绕不过这个弯呀。呵呵。

网友F:
LZ去看看数字电路中有关高电平和低电平的定义再回头看这个问题。

首先要搞搞清楚数字电路中高低电平为什么要那么定义,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