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问下关于小于100脚的STM32F103X的VDDA问题?

楼主:
请问香主对于小于100脚的STM32F103X的VDDA需要电流是多大啊,
我想用一个3.3V基准源来做VDDA以提高内部AD的采样稳定性。使不受VDD电源
的干扰。不知这样是否可行!关于VDDA有具体参数吗?

网友A(2011-03-03):
数据手册上要求VDDA必须与VDD连在一起,所以没有VDDA单独消耗的参数。

如果你需要使用单独的3.3V基准源,则必须保证VDDA与VDD的电压差,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超过300mV。
根据手册的描述,VDDA只为模拟部分供电,而模拟部分只包括晶体振荡器、ADC模块和PLL等,所以综合来看,我估计VDDA上的电流不超过5mA。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香主,在任何时候VDDA和VDD电压差都不能超过300MA这个参数在哪儿有标示。

楼主:
香主,目前正在选型还请多多指点?

网友A:
香主,目前正在选型还请多多指点?
引用 楼主:

请看数据手册:

楼主:
多谢香主.
如此看来,分离的VDD VDDA还真是不好做了,如果环境不好,电源纹波较大或是有高频干扰,
看来还是老老实实用100脚的吧,多就多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