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研究6天后,请教关于STM32-IAP的问题

楼主(2011-03-03):
由于本人刚刚接触STM32芯片,在各个单片机论坛寻找了大量资料,也看了有关IAP的源代码、文档。可是仍然有一些疑惑,希望得到大家的帮组。

我下载的这个IAP版本是"Version 3.2.0"的,FLASH是没有写保护,怎么给它加上写保护呢?

还有就是,我用ST-link仿真的时候,run,然后按下按键。没有进入菜单界面(也就是执行IAP driver),没有进入到Main_Menu();函数。

我查看了一下,我使用的是stm32f103ze 的芯片,代码里面设置的按键,跟我的开发板按键引脚是对应的(有三个按键:key1-PA0-WKUP; key2-PC13-Tamper; key3-PG8-user),我也不是很清楚按哪个按键。所以代码我没有改动,直接跑起来。我不知道问题处在哪里了。

我试了一下把main.c (54)行的代码“if (STM_EVAL_PBGetState(BUTTON_KEY)  == 0x00)”  改为“if(1) “的话这可以进入菜单选择(即进入Main_Menu();)

如果不使用key按键的话,又应该怎么修改代码呢?。

网友A:
1、FLASH是没有写保护,怎么给它加上写保护呢?
答: 请查阅STM32 Flash Programming Reference Manual。具体设置函数,请参考STM32的软件库。

2、我也不是很清楚按哪个按键?
答:如果没有改代码的话:按键应该与评估板有关,ST网站上提供的是运行不同板上的代码,根据板子的不同,按键不同,基本上使用的是Key3,但是Key3对应的GPIO不一样。请问你使用的是哪款Eval Boar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了,是按key3,是在复位前就一直按着。就能进入菜单。谢谢。

但是还有些问题,我想测试一下我的IAP是不是有效的。现在是可以发送文件了,接收也是成功的,就是不知道执行新程序可不可行。用一个什么样的简单点的程序,能测试一下我的IAP呢?

我的eval board 我就不太清楚了,板子上芯片是STM32f103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