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反激开关电源输入电压范围

楼主(2011-03-03):
反激开关电源变压器设计是在最低输入电压和最大负载情况下计算出来的,
假如最低输入电压是200V,那么对于一般的拓扑,电源允许的最大输入电压是多少呢?这最高输入电压一般由什么决定啊?

楼主:
如果一个电源标出的输入电压范围是90-265V, 如果输入电压大于265V会出现什么情况,假如mosfet耐压足够大

网友A:
“如果输入电压大于265V会出现什么情况”
多半是烧毁。

网友A:
当然,通常电源都会留出相当的余量,也许输入电压要到280V才会损坏。

楼主:
为什么会烧毁呢 变压器饱和吗?

网友A:
“MOSFET耐压足够大”是不存在的。

楼主:
那能不能说电压不能过高的瓶颈是mosfet?  对于变压器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A:
7楼:
通常反激开关电源是稳压输出,市电电压升高后,变压器初级脉冲宽度变窄,故不会出现磁饱和。
但若不是稳压输出,那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