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AC直接变换(如图),控制思路是怎样的?

楼主(2011-03-03):
怎样控制这四个管子开通关断,以实现高频变为低频的调节。假如:变压器的左侧要求是40KHZ,而变压器后级要求400HZ输出。那怎样去控制四个管子,以实现这个目的呢?谢谢前辈们提供个思路!补充:变压器前级输入是直流,其实,本文要求实现的是DC—AC—AC的高频交交变换。前级经过一个推挽电路,将直流变成交流,然后再来个周波变换器,将高频的交流降频变成400HZ的交流。我的问题是:如何控制这四个管子,以实现这样的目的。谢谢大家!

网友A:
要变压器初级(左侧)振荡于40kHz而负载上为400Hz,这个电路办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办不到呢?前辈能否给个解释呢?

网友B:
可以啊,类似于ADC等效采样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能否说个详细原理呢?拜读了··

网友B:
前辈就不敢当了!
假设输入信号为周期信号,其周期为T,在0时刻对输入信号采样得样值S0,然
后在(1*1.01)T时刻采样得S1,以此类推,在 (n*1.01)T时刻采样得Sn。
把Sn作为输出信号,则输出信号的周期就是0.01T,这不就可以把40KHZ变成
400HZ输出了吗?!
不过这样实现的前提是输入信号为周期信号。

网友A:
3楼:
“AC—AC直接变换”,通常是指没有直流环节的功率变换。
第一是没有直流环节,此图确实没有。
第二是功率变换,即需要传输能量而非信号,必须讲求效率。
4楼和7楼所说,是传输信号,不考虑效率。

原图要实现输出400Hz,可以让S3和S4两支管子与初级同步动作。假定变压器初级为40kHz方波,即占空比为50%。当Ls上正下负时S3导通S4截止,Ls上负下正时S3S4均截止。时间过去初级方波的50个周期后反过来,Ls上正下负时S3S4均截止,Ls上负下正时S4导通S3截止。
注意S4截止时二极管仍起作用,而S3导通是双向的,即两个方向电流均可流通。那么这相当于半波整流,电流在次级回路中是顺时针。S3S4均截止,没有电流。50个40kHz方波后反过来,次级回路中电流逆时针或没有。
这样,经电容滤波后,负载Zo上是持续1.25ms顺时针方向电流,再持续1.25ms逆时针方向电流,为400Hz方波。
若能够控制Ls上正下负时S3导通时间在50个40kHz周期内按照正弦规律变化,Ls上负下正时S4导通时间在50个40kHz周期内也按照正弦规律变化,则负载Zo上可以得到正弦波形。

但实际上办不到。
首先,负载Zo不应该只是纯电阻,可能具有感性或容性。具有感性或容性的负载,不仅仅是消耗电能,在交流的一个周期内的部分时间还需要向电源返回能量。这一点此电路作不到。
其次,变压器电流中主要是400Hz成份,这要求变压器按照400Hz设计。而400Hz设计的变压器比按照40kHz设计的变压器无论体积还是重量都要大得多,这违反了该电路设计的初衷。
再次,初级供电是电压源,而次级使用电容滤波。这样,在每个S3或S4导通瞬间将有相当大的充电电流,这也是不允许的。电压源供电必须使用电感滤波。
所以说此电路不能实际工作,只能作为习题。

网友C:
呵呵,LS说得好。

楼主:
补充:变压器前级输入是直流,其实,本文要求实现的是DC—AC—AC的高频交交变换。前级经过一个推挽电路,将直流变成交流,然后再来个周波变换器,将高频的交流降频变成400HZ的交流。我的问题是:如何控制这四个管子,以实现这样的目的。谢谢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补充:变压器前级输入是直流,其实,本文要求实现的是DC—AC—AC的高频交交变换。前级经过一个推挽电路,将直流变成交流,然后再来个周波变换器,将高频的交流降频变成400HZ的交流。我的问题是:如何控制这四个管子,以实现这样的目的。谢谢大家!

楼主: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讨论,互相学习!这是高频逆变电源,属于航空电源

网友A:
12楼:
“我的问题是:如何控制这四个管子,以实现这样的目的”
这个“如何控制”,可以叫“控制策略”。
从直流得到400Hz交流,但变压器工作于40kHz是可能的,但此电路我已经说过办不到。

网友D:
缺少相位判断,因为这个电路后面的IGBT要导通,必须有Vg大于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