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找到Cypress公司的usb芯片CY7C63001A的详细指令说明?

楼主(2011-03-03):
哪里可以找到Cypress公司的usb芯片CY7C63001A的详细指令说明?

网友A:
以公司的官方网站找一下

楼主:
在它网站上我找不到,没有办法

网友B:
我觉得网站上找不到的一定是停产了。换成CY7C63003了。

网友B:
网上能搜到pdf文件。这是一个外部接口芯片,相当于没有61核的68013,没有指令,只有几个寄存器。

楼主:
我买了usb编程的书本,带的光盘中有例子,我用keil、wave都不能编译,说是有重复定义,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C:
看来我的专研精神不够啊,我只要求会用就好了,没去探究其底层的详细指令

楼主:
如果我把程序中的相关定义注释掉,那奇不滑稽吗?

网友D:
这颗挺老的了,建议你用其他低速型号

网友E:
如果CY网站上没有资料,说明它停产了。。

CY已经把几年前的USB芯片换了一遍,老型号都不支持了。

网友F:
真的是楼上所说的吗,那可不好了,用惯了几年前的USB芯片的还得重新学习一下。

网友G:
这个要用CYASM编辑。
KEIL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