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8T6 ADC 关于温度传感器 急!!跪求高人!!

楼主(2011-03-03):
资料上说输入通道时ADC12-IN16 ADC12-IN17  但是管脚表格只有IN0-IN15 16.17在那??

网友A:
你看的是什么资料?

网友B:
IN0-IN15 16.17在那??
内部哇.
ADCx_IN16(温度传感器)和ADCx_IN17(VREFINT)的转换。这是这芯片内部连接的. 楼主只要设置该通道就行了, 不用连接什么引脚

网友C:
;P理解问题。内部的那还会有引脚。

网友D:
楼主看的什么资料

网友E(2011-08-06):
楼主误解了。不要看管脚表,因为是内部温度传感器,不是通过管脚连的。内部通道,只需设置好该通道就行了。

网友F:
常识性问题呀

网友G:
急也没用

网友H(2011-11-18):
它所指的“输入”可能是输入 ADC,而不是芯片吧……

网友:
这个东西,有点无聊吧。

网友I:
按官方例程直接用就可以了,测试过,温度测量还可以,按官方的转换函数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