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入门与实战的114中对SEG的赋值怎么是从00H开始啊?

楼主(2011-03-03):
中颖单片机入门与实战的114页中对SEG寄存器的赋值怎么是从00H开始
;************************************************
; 系统寄存器BANK6(LCD)
;************************************************
SEG1  EQU 00H  ;SEG1寄存器
SEG2  EQU 01H  ;SEG2寄存器
SEG3  EQU 02H  ;SEG3寄存器
SEG4  EQU 03H  ;SEG4寄存器
SEG5  EQU 04H  ;SEG5寄存器
SEG6  EQU 05H  ;SEG6寄存器
SEG7  EQU 06H  ;SEG7寄存器
SEG8  EQU 07H  ;SEG8寄存器

SEG1寄存器的地址不是300H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您好!我们4Bit MCU的寄存器是按BANK划分。

  其中BANK0:00H~7FH,BANK1:80H~FFH,BANK2:100H~17FH,BANK3:180H~1FFH,BANK4:200H~27FH,BANK5:280H~2FFH, BANK6:300H~37FH

  SEG的RAM是位于BANK6,所以300H -> 00H(BANK6)是没有错的。

  使用是要注意指定BANK区,例:ORM SEG1,06H

网友A:
其实也可以不用那么麻烦的,直接头文件中定义SEG1 EQU 300H,SEG2 EQU 301H..........
使用时,就不用指定BANK区了,但需要注意的是BANK0以外区域的RAM不用进行直接寻址,如下:

例:SEG1赋值0001B,不能直接 ldi  SEG1,0001B,只能先将0001B存放在临时寄存器(BANK0),再保存到SEG1.

    ldi   zWk0,0001B
    sta  SEG1

楼主:
懂了 谢谢两位前辈

网友A:
不用谢,相互交流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