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竟然搞不定同相加法器!(33楼更新电路图)

楼主(2011-03-03):
晕!今天搭了一个简单的同相加法器电路,竟然不行,请各位指正哪里有问题?
谢谢!

由于4脚与8脚搞反了,更新电路

----------------------------------
42楼更新最新状况

网友A:
不用看运放以后的东西,仅看前面那堆电阻看是否搞得定先。

网友B:
前面电阻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前面电阻有什么问题?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

只是提请LZ先注意那堆电阻而已。

网友C:
偏置加在反相端。没你这么用的,你这是自找麻烦。

网友A:
偏置加在反相端。没你这么用的,你这是自找麻烦。
引用 网友C:

那是同向放大器,只要不戳破天,没问题。

网友D:
交流信号要注意隔直。

楼主:
隔直倒是注意,信号源使用的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正弦波,输出端在示波器上显示为恒定的2.5V电压,不是抬升的正弦波,下班时也没搞定,回家看书,明天继续搞!

寒一个!囧!:L

楼主:
再追加一个问题:
请问图中的电阻的阻值是否太小还是太大(相对于应用在TL062这个芯片上)?

网友E:
这个图只是混合器,加法器不是这样的;运放之所以叫运放是说明正确使用时他有一定精度的,你可以静态分析一下结果;

楼主:
这个图只是混合器,加法器不是这样的;运放之所以叫运放是说明正确使用时他有一定精度的,你可以静态分析一下结果;
引用 网友E:

我使用Electronics WorkBench 5.0进行模拟时,结果是正弦波抬升了,我知道模拟与实际电路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搭了个电路测试一下,结果不对,你说这是混合器,加法器不是这样的。我知道加法器有几种方法,可是这个电路也是书本上提供的,只是其中一个电压信号,我用电阻进行分压实现一个直流信号,为什么不行呢?这是关键问题。

楼主:
刚刚在网上看到一个类似的电路,电路中同相输入端接了一个电阻到地,我的电路是否也应该接一个呢?

网友B:
我有一个疑问,你仿真的时候用的是+-5V电源
你实际搭的电路用的什么电源?

楼主:
仿真的时候用的是+-5V电源,实际搭的电路用的电源也是提供+-5V。这一点是肯定的。

网友F:
很明显,2v的直流偏置与后面的同相加法电路阻抗不匹配啊!

网友G:
uo≈1.54+0.62×(1 1)ui

网友H:
信号源内阻多大?
R1,R2改为100k 试试看

网友I:
你就是想抬电平吧,如果是往上抬,那信号接同相端,反相端的地接到抬的地。

网友J:
LZ的题目无解~~~ :lol

号称同相加法器!但输入只有一路信号!如何做加法?

网友J:
那是同向放大器,只要不戳破天,没问题。
引用 网友A:

HWM的形容贴切,只要不戳破天,嘿嘿~~~ :lol

网友K:
算一下你的放大倍数,vcc=5v行?

楼主:
LZ的题目无解~~~ :lol

号称同相加法器!但输入只有一路信号!如何做加法?
引用 网友J:

软件已经模拟过了,是可以进行加法运算的,输入信号是两路,其中一路是恒电压值。这个电路就是要将正弦波抬升,以便进行ADC采样。

楼主:
你就是想抬电平吧,如果是往上抬,那信号接同相端,反相端的地接到抬的地。
引用 网友I:

大侠能否详细解说一下!谢谢!

楼主:
信号源内阻多大?
R1,R2改为100k 试试看
引用 网友H:

今天我会再搭个电路,按照你说的试一试。谢谢!

楼主:
算一下你的放大倍数,vcc=5v行?
引用 网友K:

放大倍数是Rf/R4 = 10K / 10K = 1。这个是确定的,软件模拟结果也是这样的,只是实际结果不对。

楼主:
理论到实际还是要走漫长的路,尤其是使用运放进行积分,在实际应用中,书本上的电路还是不行的,积分是一个过程,结束了还需要放电,再进行下一次积分,书本上的只是理论。

网友L:
我用protel仿真了一下,可以啊!没有问题!而且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楼主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网友M:
课本上的东西只是讲原理,但并不涉及工程实用。你被教材所误,可怜的孩子。

网友N:
5V电阻分压得到的电源有比较大的内阻=15K//10K, 然后通过一个10K的电阻再和信号源进行相加的话,就用叠加定理可知:
V+端的电压=5V*(10/26) + Vi*(16/26) = 8/13 * Vi + 15/13 = 0.615Vi +1.923
输出Vo = 2 *V+ = 1.23 Vi + 3.846

网友O:
那根本就不是加法器,楼主应该仔细看看

网友P:
首先:哪里不行?电阻分压有内阻,所以输出是放大后的信号.信号中点在1~2V,具体多少计算一下,懒得算了

楼主:
再次查看电路,发现引脚4应该接-5V,8脚接5V。根据网友的一下建议,重新搭建一个新的电路,测试结果:输出信号为-5V,仍然不对,正是见鬼了!

网友Q:
增加Ru或减少Rd。问题迎刃而解。比如Ru开路、或Rd短路均可。

网友Q:
增加Ru或减少Rd。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R:
这是什么东东;比轴承还复杂了!

网友B:
电路应该没什么问题,所以可能器件或者其他因素。

把R1断开,看看是不是一个2倍放大的电路?

网友N:
新电路没有问题了。 应该可以工作。这么只可能是芯片问题了

网友H:
是什么信号呀?信号源频率,内阻大概多少?
要不是你的芯片坏了?或者线连错了?

网友S:
LZ, 就像之前有人说的,你把ru,rd,r1这部分电路接到反相端,然后把rg,rf放到R2后面(同相端),你看下,绝对OK,

没考虑清楚,这样会超出范围,你把rg,rf放到r2后面看看,其他不变,按理说应该是可以的啊

网友T:
运放坏的

楼主:
重新对新电路进行检测,根据38楼的建议,可能由于4、8脚接反了导致TL062损坏,更换了一个TL062,信号输出正常,电压抬升了1.67。:D

使用信号频率的64倍采样速率进行AD采样转换,并进行FFT转换。新的问题出现了,我会继续查找问题,到此加法电路的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网友的热心帮助!谢谢!

理论啊!
实践啊!
问题啊!
:'( :o :L :funk:  :dizzy: :victory:

网友U:
那是同向放大器,只要不戳破天,没问题。
引用 网友A:
:call:

网友I:
你只是想抬电平,我觉得你这种方法并不好,会影响的输入信号源。

网友V:
LZ你的电路根本就看不到有需要加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信号啊,我只看到一个输入,#12 提供的可以做为很好的参考

网友W:
19楼说的很对,只有一个输入,怎么做加法呢?楼主仔细看看12楼的图片,就知道加法器是什么样子的了,该怎么去设计了

网友X(2011-07-24):
请问提升的数值可以改变么?是通过改变什么来改变的啊?

网友Y:
楼主,伤不起,不过相信你经过这次的讨论,肯定以后不会再犯这样的低级错误了...

网友Z:
这个是加法器么?看来我也要回炉了

网友AA:
我仿真出来是一个抬升的正弦波,但是波形的变换和阻抗的匹配关系很重要,比如正弦信号输入的信号源阻抗无穷大,相当于断开,那么输出就是一个稳定的电压值;
当阻抗匹配时候就是一个抬高的正弦波,
过小的时候正弦波会出现负端过低。

网友AB(2011-12-09):
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相信不是我的运放坏了

网友AC: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AD:
理论和实际是存在差距的,原因在于我们分析问题是大多假设运放是具备理想特性的,而实际运放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具备理想特性,建议仔细看看数据手册。还有就是操作的问题,如果真是像楼主把电源接反了,能坚强的挺着还能工作的IC是很少的。
成功以后对自己是一个飞跃,祝您好运。

网友AE(2015-09-09):
引用 网友I:
你只是想抬电平,我觉得你这种方法并不好,会影响的输入信号源。

zz楼主的搞法容易把电源噪声引入,对原始信号干扰严重.

网友AF:
这种偏置和输入信号阻抗有一定关系,不同阻抗下,输出结果会有所不同.同时电源要深度滤波才行.同时,输入信号频率发生变化,亦会引起输出幅度严重变化.

网友AG(2019-09-24):
引用 网友I:
你只是想抬电平,我觉得你这种方法并不好,会影响的输入信号源。

请教老师,如果需要抬电平的话,应该采用哪种电路比较好。
是不是,采用反相加法器后面再跟一级反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