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老出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电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
原理图如下,市电输入,负载是抱闸线圈,此电路功能大概是上电1.5秒之内输出励磁200V电压,接着输出维持电压110V。输出电流在1A以下。经常出问题,包括二极管,可控硅,三极管这些分别都有损坏问题。图是公司前人画的,我分析了下,没什么问题啊。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A(2011-03-04):
1)你的R1、R2是压敏电阻吧? 一般压敏电阻的参数:电源220V一般选271K的 .  380V的选471K的(471K的意思大概是470V正负20%击穿.)   ---你这个电路使用的压敏是不是要考虑下-----
2)可控硅没做RC保护处理。自然容易坏掉的。根据具体型号的规格书来做保护参数设置。注意参数。不要烧毁保护器件。
3)三极管使用普通的8050系列,是不是VCEO的参数低了-----。选择VCEO高的三极管。最好是功率三极管VCEO大于150V。 4)烧二极管,那是反向击穿的。并联个小电容处理下。或者电阻电容。。。。
4)这个电路坏的频率很大-----尤其是负载波动时候反馈回来的电参数----倒灌。输出做滤波等等处理吧。

网友A:
5)电阻功率选择大点。这个电路也容易烧电阻的。参数在优化。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
1)R1,R2确实是压敏电阻。下午查了一下午的压敏电阻方面的资料,看得我云里雾里。还是没彻底搞明白压敏电压和最大容许电压的区别。datesheet上面271K对应的最大容许电压的交流有效值是175V,所以这里不能选用271,而431K的是275V,我觉得电路里面压敏电阻的选型是对的。
2)还没弄明白可控硅为什么要用RC保护。
3)三极管产品里面实际使用的是9014.这里我是担心反向击穿问题,是不是要用个二极管反向并在C,E两端?
4)烧二极管,哪里来的反向电压?是负载的线圈吗?已经有D3做续流用啊。
5)还没搞明白负载波动的时候为什么会反馈电参数。
6)R4,R5的阻值确实要加大。

网友B:
压敏电阻220V时用471的。

网友B:
R4R5不用加大,

网友A:
1)压敏参数你在看下手册,来选择。我记错了,220V的选择14K471,是根据峰峰值来的。
2)可控硅做RC吸收回路是对可控硅的频响保护。注意可控硅保留余量。注意RC的选择---参数选择包括电阻功率这个参数
3)下三极管CE接阻尼二极管,但还是要选VECO大点的。-----常见继电器,变压器。。。。CTR电视的行输出变压器等等电路都有这样的应用。你查下相关资料自己多理解。
4)我没有计算。还是优化参数,包括电阻的功率问题。
5)感性负载输出。输出需要处理 。。你先自己搜集资料消化。不明白的地方再问。
6)时间仓促有不足地方仅仅参考。请指明。

网友A:
7)三极管CE处理即可。BE之间是热击穿可以自动回复的。如果还不可以,那么用TVS串个小功率电阻接在CE之间。
8)你说的D3续流二极管好坏?? 首先看看你参数选择是否对,是否买到是质量次的。还有抱闸线圈是否质量问题。
9)这个电路的整流部分最好好好设计下。为了节省成本没必要这样,维护成本比降低成本还高。在稳定可靠的前提下在节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