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求教,xilinx Spartan6 map出错

楼主(2011-03-03):
根据报告的提示是说IO绑定过多,超出了器件的IO数目。
但是我连接的IO只有96个,还有几个管脚时悬空没有连接的。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请大家解惑,谢谢。

网友A:
有完整的实现报告吗?

网友B:
UCF贴出来看看?

网友C:
楼主的顶层文件是不是描述了所有要连接到IO的信号.但是在UCF中并没有全部连接起来?

在MAP的时候是会以你顶层定义的为准,但是绑定是按照UCF来的.
建议你重新加一个顶层文件,把你需要的引出来.然后再综合看看

楼主:
楼上几位说的我都看过了,UCF与顶层定义的信号完全一致,不多不少

网友C:
小版我的意思是,不是你UCF中多了或者少了,而是在你综合的时候会根据你的顶层文件来推算你需要的IO数.
所以会在MAP中报错,你试试看再加一个顶层,把要连的拿出来,再综合做下去,是否可以解决

网友D:
斑竹的意思是说你在HDL文件里定义了其他的IO,但是没有在UCF中进行约束,

楼主:
verilog 大小写

查出问题了,我用verilog写的,代码从之前的项目移植过来,重新做了IO管脚定义,结果是用小写,代码都是用大写的。